记一块华硕主板板上的指示灯亮,无待机电压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7-12-09):
昨天下午接同行一块华硕4N68T LE V2主板,说是不开机,拿过来让我修。

接收后打各供电阻值均正常无短路,测量静态待机条件均正常,插电源后主板上的绿色指示灯亮了,且开关针有3.3V电压(此时以为此电压是3.3v是3.3SB出来的,就开始走弯路了),用红表笔短接开关针后表上显示电压为0,进而测IO75脚有跳变,测IO无输出信号(第多少脚位忘了)。没出信号肯定是IO工作条件没满足或是IO损坏,先查工作条件,第一项就是测量的79脚0V,不对,这里是待机3.3供过来的应该是3.3啊!测试3.3VSB待机管POQ12无输出,再测输入脚也没有5VSB,因为指示灯亮,而这两处没电压莫非是表坏了插上诊断卡果然待机灯不亮(这才回到正途)。打开点位图查5VSB的来源。

ATX电源的5vSB是通过POQ130转换成主板上用的5vSB的。测量POQ130的1脚5v,2脚无输出,3脚点压5v不正常,(就传了5张图片,不知是到上限了还是怎的,现在不能传附件了那就文字吧!)按照点位找到排阻ORN5的5脚5v,7脚居然1.7v,点位显示5脚和7脚是接在一起的,用焊锡将5 7两脚短接,通电,此时诊断卡上的待机灯亮了,这时再测POQ130的3脚电压为1.25v,2脚已经有了3.3v了!接好内存显卡等上电亮机!维修结束!图片明天如果能上传就明天补上!

. [

网友:
这次图片是手机拍的,图片太大了,很多都传不上来了!   下次一定将图片改小点再传,给看帖的师傅们带来不便深感内疚!

网友A:
可能是断线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断线了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师傅的评分!再请教您一下这图片修改到多大为好?以前用数码相机拍照片的时候没出现过图片因为大不能上传的现象啊?请您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傅的评分!再请教您一下这图片修改到多大为好?以前用数码相机拍照片的时候没出现过图片因为大不能 ...

好像最大不能超过4M
看你拍照的 像素  越请就越大   你可以拍个很清的  然后放大 再截图你想要的部分 就会小很多。
我一般发都在1M左右  或者经过自己处理过  一般小于1M
下午我发个贴  处理的还可以  你可以看看 不过处理相片要点时间。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新手正在学习中,以后有不懂再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新手正在学习中,以后有不懂再请教你

谢谢师傅关注,我也是新手,以后共同学习!

网友D:
感谢LZ分享,华硕有点位分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LZ分享,华硕有点位分析还不错。。。                                                               ...

是啊,有图纸和点位的板子还好分析点!谢谢师傅加分鼓励!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asus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asus有点位图就是好

师傅说得好,有点位元件好找到,看联接好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