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显示器进不时正常显示一并或1/3

楼主(2017-12-09):
本人有台监控显示器,显示图象正常一半,或1/3;有时完全花的。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如下图故障:

网友:
这种是屏坏了,还修什么,没价值了。。。。。。。。。。。。

网友:
通用板点屏看看,屏线,驱动板都要排除。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战百分之九十!!!!!!!!

网友:
这屏已经没救了,,,,,,,,,,,

网友:
屏上VGH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换下VHG产生芯片 查下芯片周边外围电路  如电容失效  间歇性短路等     再则就是伽马电路问题  这个没修好过

网友:
从现象上看,屏压条或者屏板上出问题了。不好修啦

网友:
放弃吧,不值得研究了

网友:
屏坏想修看下Vhg有没有出来

网友:
屏幕坏了 别修了 这种的 屏幕坏了 别修了 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