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一体机B300 SATA问题

楼主(2017-12-09):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一体机B300,故障表现为开机卡LOGO很久才进系统后蓝屏,本以为是系统问题或者硬盘问题,打算装个系统完事,报价50打发客户走,然后用硬盘检测工具MHDD,没发现坏道,然后进PE,格式化系统盘,竟然格式化失败,本以为硬盘坏了,后不服,拆下来挂另一台主机,装系统,竟然运行正常,后怀疑是数据线问题,换了条数据线还是现象依旧,基本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打开电路图,查看到SATA信号均直连南桥,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准备打算烤桥了。后想想还是看下图纸,发现还有两路SATA的时钟是时钟芯片提供给南桥的,一路追查到时钟芯片,终于发现敌情,时钟芯片ICS9LPRS365,附近黑了一大片,会不会是时钟芯片坏了,考虑到能开机正常,估计时钟芯片应该没坏,应该是周边的元件失效问题,然后洗洗刷刷,点点测测,补补焊焊,把发给南桥SATA时钟的两路电阻去掉直连,然后装板开机,后面所有操作一切正常,此机修复,因为拆拆装装,花了我一天一夜的功夫,不值得,报价低了。。。。

网友A:
是去掉的哪两个电阻,我也有一块板子也是卡LOGO

网友:
意思50快给修了,确实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去掉的哪两个电阻,我也有一块板子也是卡LOGO

是R245,R246亲。。。。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故障,不过是不认硬盘,时钟上家换的时候有虚焊,所以加焊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见这个的情况可以参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