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9981P REV1.0 5声报警修复通病···

楼主(2017-12-09):
5声响,声音越来越小  电流0.6降到0.49 刷这个分 BIOS  解决···

dell 55.zip

网友:
论坛里有说是修复这个 问题的 。
但是不对 那个是 几百K的
这个 机子是8M的 ,找了很久 这个 才是的!
还有就是 这个 BIOS刷上后 要 重开2~3次 就正常了···
本人 亲测 大家 放心下载···

网友(2020-05-07):
能亮,能修复报警5声。就是亮机要15秒左右。

网友(2022-06-28):
前几天修好了,就是BIOS问题,导致的,报警第一声响,后面就小声了。一定要注意:亮机之前会掉电几次,后面安装上主板电池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