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M

楼主(2017-12-09):
一台联想470机子,不出系统3 5 V,测量系统供电芯片RT8206M的开启脚是线性五伏接一个开启脚过去的。电阻一般有五伏,另外一边只有0.96V。。芯片无短路,是不是芯片内部有下拉电阻。还是开启脚本来就应该是5V被拉低了。修过的同行给个解答呗

网友:
砍断PR247 看一下欧。小伙子

网友:
sys_shdn#应该是高电平才正常,排除短路的话应该是被其它地方给拉低了。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