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C200

楼主(2017-12-09):
本来是可以亮机  就是插键盘 进不了系统  不插键盘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键盘可以用  后来刷了BISO  现在是键盘灯可以亮  屏是黑的  刷了5   6个biso了  还是一样屏是黑的键盘灯可以亮

网友:
是三代内存条的    谁遇到个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就想问难道进入 了系统之后,再插入键盘不能用吗.如果能用还需要修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想问难道进入 了系统之后,再插入键盘不能用吗.如果能用还需要修它吗

插键盘进不了 系统       进了系统再插键盘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没有动其他的话还是BIOS的问题吧,屏的BIOS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动其他的话还是BIOS的问题吧,屏的BIOS也爱坏

机刷了一个biso    其他东西没动       刷了之后就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键盘进不了 系统       进了系统再插键盘就可以用了

这样就可以不修了呀,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样就可以不修了呀,不要把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