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装集显驱动不显示

楼主(2017-12-09):
联想X240
四代I3集显集成PCH芯片
客户说集显驱动装不上,换过WIN7、WIN8、WIN10。打过英特尔官方驱动,装上集显驱动屏幕显示Windows滚动后就不显示了。声音正常,外接正常,能看到集显驱动OK。
最后经过排查原因为:显示切换芯片TL0204A故障,这个芯片比较难买,都是拆机的。订了5个回来,只有一个装上使用正常,测试机器看电影一天没问题,确定OK交货客户~~~
这个芯片在导热铜管下方,应该是铜管散热导致芯片寿命夭折不长。

网友:
5个芯片只有一个是好的....可怜呀

网友A:
这个芯片坏掉的话,就只能以默认分辨率输出而不能输出较高的分辨率?

网友(点评):
都是1366的分辨率,芯片坏了也是1366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坏掉的话,就只能以默认分辨率输出而不能输出较高的分辨率?

哦,我以为没有装显卡驱动的话分辨率会很低的,原来不关这个的事啊。

网友:
切板料件基本上都没有测试过,全看运气。

网友:
恩   这个不是很明白你的思路吗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坏的比较少吧!!!!!!!买5个芯片只有一个能用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网友:
不容易啊  加2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