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12-09):
  公共点没有19V,往前查到PU4这个芯片,20脚有19v,5脚ACOK有3.3,10脚ILIM没有电压输出,请问问大家,这个10脚是不是要有个3.3v呢。谢谢大家,在线等待回复。...

补充内容 (2017-12-24 14:17):
现在3.3v 5v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cpu电压,还需要如何下手呢?

网友A:
路过    学习,,,,,学习                 路过 啊      ,啊啊!!!

bailang381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4脚输出25V高电平去导通保护隔离 跟10脚没关系 建议看下mos管有没有短路 后级是否短路  6脚的ACDET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学习,,,,,学习                 路过 啊      ,啊啊!!!

按时序差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B:
  6脚的ACDET应该为高电平有效,芯片才会输出高电平驱动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如果后级短路,是绝对没有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的ACDET应该为高电平有效,芯片才会输出高电平驱动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如果后级短路,是绝对没有公 ...

6脚有2.5V电压………………………

网友C:
风枪  吹掉 PQ9 PQ10  看下  4脚G级有没有25V。。。有的话直接换掉 这2个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枪  吹掉 PQ9 PQ10  看下  4脚G级有没有25V。。。有的话直接换掉 这2个管子

肯定不会有,ACDRV25V产生是ACDRV+CMSRC=25V通过导通第一管叠加所得的,修这机可先短路接第一管过去,看是否短路电流还是正常触发亮机。

网友:
查芯片的6脚,20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用镊子夹住第一个保隔管子的DS,使其导通,之后测试G是否有25v,有的话就换掉这两个N管,没有就换芯片

网友:
看下BQ24725芯片6.,16,20脚电压正常不,6脚2.5V正常,16脚应该是6V 左右,20脚19V,如果正常,又排除后级短路,那可以换个芯片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会有,ACDRV25V产生是ACDRV+CMSRC=25V通过导通第一管叠加所得的,修这机可先短路接第一管过去,看 ...

是短接PQ9的DS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短接PQ9的DS级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  吹掉 PQ9 PQ10  看下  4脚G级有没有25V。。。有的话直接换掉 这2个管子

第一个管子不拆才有     不然充电芯片都没有供电

网友E:
这2个芯片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

短接了PQ9的DS级,即无短路现象,也不能正常开机。还是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2个芯片能互相代换吗???????????????????

引脚定义完全不同,功能也及工作模式也不同,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了PQ9的DS级,即无短路现象,也不能正常开机。还是一样,没有反应

有芯片就直接换了充电芯片再说,分分钟就换好的事,查充芯片VCC ACDET REGN ACOK ACDRV

网友:
在线等答案。。。。。。。。。。。。。。。。。。。。。。。。。。。。。。。。

网友:
这一看就是不过隔离嘛    看看谁控制隔离管啊? ACOK正常不?隔离管的G极电压多少

网友:
楼主芯片的条件都查过了吗,我给楼主说两点我的经验第一把pc16电容去掉看看是否过隔离保护,二是把待机芯片的公共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