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57A REV6.0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09):
版号:映泰 TA57A  REV6.0  (FM1)
故障:不复位
故障描述:冷机的时候 可以跑码点亮,开久一点 就不复位了。
简单故障 供新手学习!大神飘过。
整图:(网络图片)

故障图:

跑完码过一会 不复位,
FM1 的简单上电时序:
待机--触发--内存--VDDA--CPU--桥--VDDPA--时钟--复位。
待机正常
内存      1.55V 正常
VDDA     2.5V正常
CPU       1.02V 正常
桥         1.1V 正常
VDDPA  1.2V正常
供电如上:正常
测 PCI-E  A13  0.75V   A14 0V  不正常  正常应该两个0.4V左右。

25M晶振 电压3.3V 也不正常  PCI时钟  B16 0V 也不正常
AMD板 要发出时钟 桥要先收到SB_PWRGD供电好信号。

讨厌修映泰板 不是没图纸 而是有图纸也找不到零件在哪里,零件没标注。
SB_PWRGD 受控于很多小管子,在南桥右下角 BIOS芯片旁边找到一堆管子 照理应该在这里。

没标注代号,找到了一个 KL2二极管 测KA端1.07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Q21
跑线 放弃了 花了点时间 。
在图纸上发现有6个KL2二极管 3个是链接CPU IC BOOT的 排除掉  2个是声卡用的 排除掉。
那么剩下这个KL2肯定就是 Q21了   1.07V 不正常

旁边找到上拉电阻测 3.3V

这种情况 Q18的故障可能性更大 拆掉Q18 再测SB_PWRGD 3.3V

Q18 坏  换上好的 三极管

Q18坏 导致拉低SB_PWRGD  从而导致不复位。更换Q18
故障解决!正常点亮!

附上图纸:

网友A:
啦啦啦啦、。。。。。。。。。。。。我记得这是个通病 。。啦啦啦 我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啦啦啦啦、。。。。。。。。。。。。我记得这是个通病 。。啦啦啦 我走了

没案例发了  凑合点  论坛没这个板的这个案例  可能有相近型号的案例吧

网友:
技术好的没的说,就连映泰的您都修的轻松自如!

网友:
楼主这样修一快板子多少钱  我们这里都没利润了 修快板子20

网友:
没有原件标记的主板不好修呀,学习了 ,我记得这是个通病 。。啦啦啦 我走了

网友:
碰见 能开机 ,是好是坏的咋修  。主板好了玩2天没啥问题 ,不一定啥是又出问题。

网友:
LZ老司机,映泰板也是修的这么6, 。。啦啦啦 我走了,留下最后3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时序是真的重要,最近在恶补时序

网友:
图片做的很漂亮,维修也说的很详细,相当规范的教学贴。

网友:
时序知道了,但是每个主板的时序名称不同也挺头疼

网友(2018-01-17):
我的换了,还是不行啊,烦啊

网友(2018-04-07):
看你们修板都是如此简单 自己要整半天 还不一定能弄好

网友:
没标注代号的主板,我要是修起来得随缘了。。

网友:
案例真是不错,对于我们新手真是学习了

网友B:
技术通天了,厉害。现在物价这么高,问问你们给同行修主板什么价,我们这边25元一块修电路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通天了,厉害。现在物价这么高,问问你们给同行修主板什么价,我们这边25元一块修电路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

网友:
佩服能找到图纸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