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这种现象有高手搞定的吗

楼主(2017-12-09):
技嘉H61m-D2-B3开机出现这个画面,升级BIOS,换过电池都无效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两个BIOS都要刷,或者 刷m_bios,拆了b_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两个BIOS有一个坏了,或者是刷的版本不同,我看他们好多刷了主BIOS,直接 把备份BIOS都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