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独显

楼主(2017-12-09):
dell n4050 ati独显 开机电流0.73 换过内存 cpu 南桥,刷了bios 还是一样!全部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没显示,三声短的报警!小白不太懂在学习中、求大哥教一下小弟。

待机芯片51125A 23脚9.84v 有问题嘛? 3D3V_PWR_2这个电压不是3v的嘛

有修到这种问题的大哥嘛,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三声报警  系统板可能出现故障——芯片组错误。  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声报警  系统板可能出现故障——芯片组错误。  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换了还是一样呢。很郁闷

网友:
压下显卡试试,、。,、。,、。,、。

网友B:
23脚由5脚通过电阻上拉应该是3.3v。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C:
23脚是一个pg,外面3.3上啦的  怎么可能9V电压呢

网友D:
主板电池。按住显卡和桥看看烫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脚由5脚通过电阻上拉应该是3.3v。供电都出来没有

3D3V 不就是3.3v的电压嘛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池。按住显卡和桥看看烫手不。

电池有3v 显卡加焊了 pch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脚是一个pg,外面3.3上啦的  怎么可能9V电压呢

能触发是什么鬼 ,换了芯片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