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5暗屏维修

楼主(2017-12-09):
又接一台联想Z475 AMD的笔记本电脑,开机屏一亮一暗,进入桌面后暗屏过会亮下再暗反复。换屏依旧。测BL-EN1.2V,偏低。继续找到U3 15脚有时有3.3有时没有14脚倒是一直有3.3V,这个脚后面没有接,直接和15脚联上,开机正常了。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不稳定,刚好屏供电使能信号空着666

网友A:
那个0欧应该是没装,直接导线连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0欧应该是没装,直接导线连接了

short是直连的意思吗   我基础不太好

网友:
这样做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心态沉稳 基础知识扎实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一下就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ort是直连的意思吗   我基础不太好

short
英 [ʃɔ:t]   美 [ʃɔ:rt]
adj.
短期的;短的,短暂的;矮的;短缺的
adv.
突然;唐突地;简短地;横贯地
n.
短路;缺乏;短裤
vt.
故意少给…的零头,骗取
vi.
短路  这是词典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