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Elitebook 8760W掉电、重启失败小修

楼主(2017-12-09):
老友寄来一台HP-Elitebook 8760W笔记本,17寸屏的大家伙,第一次见到。查了一下,原价三万多,赶紧喝口水压压惊,这要是新的,我还不敢修。
插上适配器,开机发现正常,重启果然不亮屏,大小写键和小键盘数字键一闪一闪。断电,按开机键20秒放电,再开机又正常,重启还是不亮屏。接上恒流源,想看下重启失败时电流大小,结果发现30V/3A的恒流源,调到19.5V竟然带不起,刚出现windows图标,就掉电了。于是把电压调到21V,这才能进桌面了。重启,发现电源在0.16A就不动了,风扇狂转,大小写键和小键盘数字键一闪一闪。
听说是刷过BIOS,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到官网上下载,竟然只有3M,和BIOS芯片印字(如图25Q064A,芯片厂家不明,引脚明显有焊锡痕迹。咨询徐大师,编程器器件选择可以用winbond和W25Q64BV代替)不同,应该是8M才对,原来这个BIOS只能在系统上更新,或通过COMS程序更新,听他说重启失败,更新不成功。还是来迅维找,找到一个亮机的BIOS,刷上去,涛声依旧。百度官方回复说这两个灯(caps lock/num lk)闪烁5次——可能与主板相关。
拆掉外壳,发现两条内存都是1600频率的,网上查询说这款只支持1333频率,难道内存不对,换上1333的内存,一个鸟样。排除内存原因。
老老实实量吧,还是先在迅维上下了一个图纸,不然不知道从何入手。重启失败时发现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按时序应该先有桥总线显卡供电,量了下,桥总线显卡供电都有。量CPU电压管理芯片U1010(ISL95831)供电正常,VR-ON(7脚)0V,往上查,VR-ON
经过电阻R1135由PWR_GOOD_3发出,
PWR_GOOD_3由U1012与门,通过PGOOD_MXM和大与门电路相与得来。U1012第1PIN为高电平,证明大与门这边正常,第2PIN为低电平,电阻R1207两端都为低,阻值0欧正常,说明PGOOD_MXM这个信号没有发出,导致VR-ON为低,CPU无供电。
查询PGOOD_MXM由显卡插槽CN10-1第6PIN发出。看来时序没有错,显卡供电异常,导致无PG信号,后面的CPU电压不出。
取下显卡散热器,观察显卡无明显异常,量测显卡上的几个电感,对地值也无异常。回想,有时能开机,不能重启,有时进系统还会掉电,应该就是显卡供电部分的问题。尝试将显卡上的几个大电感、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顺便把显卡插槽和金手指清洁了一下。再装上,OK了!重启N次正常,开机一整天,也没有再掉电,至此维修结束,初步分析为显卡供电部分虚焊导致

网友A:
图片压缩得看不清是什么原因?用电脑网页登录又发布不成功 :(

网友B:
猛  ,3万块钱的 笔记本我不敢修。。 整报废 为那 几块钱维修费 我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  ,3万块钱的 笔记本我不敢修。。 整报废 为那 几块钱维修费 我不划算

刚上市的原价,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已经不值什么钱了。

网友C:
这机子我用过,质量还是不错的,现在二手的也就是3K以上,配置越高价钱就感人了。

网友D:
看不清楚呀        楼主

网友:
哇  这个型号我都没有见到过啊

网友:
带w后缀的工作站,很少见到。我也没修过

网友:
这现在用的这个8470P,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主板也便宜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一下顺便赚点下载币

网友: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这机器的板号为何, 图纸站内有吗。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个如果修不好,砸手里了可咋整啊!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我用过,质量还是不错的,现在二手的也就是3K以上,配置越高价钱就感人了。

他买的就是二手的,所以不是那么贵,价格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得看不清是什么原因?用电脑网页登录又发布不成功 :(

再把图片传上来看看能看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楚呀        楼主

再拍照给你看看能不能看清,这网络压缩得太厉害了。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维修才能报的起价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恭喜楼主修好了!

网友:
这种能开的高价机子肯定要先报个风险吧,不然要是运气不好整不亮了,那岂不是完蛋?

网友:
查信号了,看看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BOST脚的电容只要是芯片BOST脚上的都是通用的,前提大小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