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显卡2A的问题决。及2B的解决。

楼主(2017-12-09):
最近修到的显卡多是2A,2B不显示怎么。经验,哦,多修就知道了,其它是2A多是显存问题如显卡不良,牙虚焊等。这类先查供电及加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如果仍解决不了,就仍吧,2B,这个多是核心虚焊,加焊能解决,仍不行的只能重做核心。
显卡

网友:
修显卡确实很多是显卡核心虚焊问题,加焊核心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显示2A和2B应该是蓝屏显示吗?楼主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好,但是又怕用不住了

网友:
显卡很少修,还修几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