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不开机 短接9008端口能识别并刷机

楼主(2017-12-09):
小米6不开机 短接9008端口能识别 并且可以用最新miflash刷机,刷机完成后仍然不开机,开机瞬间150-100-0 然后必须重新加电再按开机键才有反应。有没有大神给个维修思路啊?那里的问题啊?刷机包换了好几个了已经。

网友A:
电池这一块的考虑过没有!。。。。。。。。。

网友:
小米6都在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这一块的考虑过没有!。。。。。。。。。

不是电池啊 用的电源 电池都试过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啊 大神知道哪里问题吗?能刷机 CPU 电源 字库应该都好的吧?

网友:
有知道的吗 或者给我发个小米6的深度刷机包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