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7-12-09):
  各位大神好,我是业余的,买个809f就是为了折腾着玩,可第一次用就遇到问题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弄了一台好的显示器,连接编程器,先把程序给备份下来,然后就把程序给擦除了,本想着再把刚刚备份的程序再写进去,谁知道显示器的指示灯也不亮了,编程器提示没有识别到芯片,这是什么情况 ,我哪里弄错了吗,请大神们给指点指点

网友:
检测不到芯片。。一般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你这发的一片绿 。。。厉害

网友:
恭喜你 又要出钱修显示器了

网友:
我读取的时候是ACER V193WV原机NT68168 #ISP      今天我又读取怎么显示的是RTD_EXT_SPI #ISP
   这是什么情况
而且我查控 说是不是空的  写也写不进去    提示芯片校验错误   写入失败

网友:
拆 下 来 刷 咯

网友:
看看电源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