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插卡正在搜索 无服务

楼主(2017-12-10):
插卡正在搜索后 无服务 插拔卡多次 飞行模式多次 一样

没有显示运营商

*#06# 显示不出来

拨打112 一直显示正在呼叫

无ICCID 显示 有调制解调器显示

请问大神哪里问题啊。。 第一次修信号问题的。。。    谢谢指教

网友:
测量测试点 如图  363  361  342  301  是不是正常的。。。

连运营商都搜索不到 无ICCID  是不是问题在接收问题上?  要查哪里 ?

网友:
正常的ID 板子。。 万用表FULKE 17B+

网友A:
基带cpu 飞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网友B:
先把基带修出来再说。。基带都不正常 你修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cpu 飞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cpu 飞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哪里看出来基带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基带修出来再说。。基带都不正常 你修什么信号

哪里看出来基带没有 ?  调制解调器不是说是基带吗

网友:
在桌面查一下×#06#,看看有没有出 IMEI,还有不出 ICCID 是不读卡,看看是不是卡座有问题

网友:
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 基带CPU摘下来 先飞线重植一下 看看

网友:
理论思路清晰手工扎实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无调制解调器固件无基带,肯定会无服务

网友:
有换过硬盘吗?如果换硬盘刮胶时把硬盘旁边的小开关刮没了就这样。

网友:
或者RFEE总线有问题。。。。。。

网友:
没机带啊????你说无服务那么应该是机带  u1    和v1  虚焊了

网友:
  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版本就是没基带啊

网友:
基带问题。。。。。。。。。。。。。

网友C:
确定基带没U1 V1没断线,没ICCID,没运营商,那就是接收的问题,,先天线开关,再2G功放,后射频。包好

网友C:
调制解调器版本有吧, 这个打什么马赛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制解调器版本有吧, 这个打什么马赛克

哈哈。。 马赛克过头了。。原本有调制解调器的。。  拆了基带CPU  U1 V1 焊盘掉点 还有两个有用点也掉了。。 U1 V1 飞线。。 那两个在下面走线 上了点锡浆吹了下。。  把基带焊回去 有信号啦。。

基带CPU 焊了两次 第一次没对准脚位 开机一看 无调制解调器了。。 第二次找了个ID版 看看参照物 再次焊基带cpu  有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cpu 飞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yes 飞线补点好ok了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

网友:
U1 V1飞线没有

网友:
基带断线了     ,,,,,,,,,,,,,,,,,

网友:
m井06井出串号不不出就查基带供电

网友:
这个调制解调器都没有是基带的供电条件不满足  先测一下基带电源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短路的测下基带S2  S4供电

网友D:
先把U1脚和 V1接挑开重新飞线,绿油固化,一般就可以修复你这种故障。大咸鱼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把U1脚和 V1接挑开重新飞线,绿油固化,一般就可以修复你这种故障。大咸鱼呀

能出*#06#呀  U1 V1 也飞过线了。。 换过射频 2g 天线开关。。 后来放弃了 修的很累  信号涉及的芯片很多啊。。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出*#06#呀  U1 V1 也飞过线了。。 换过射频 2g 天线开关。。 后来放弃了 修的很累  信号涉及的芯片很多 ...

是的这种故障很头疼的,只能成片的换。

网友:
在桌面查一下×#06#,看看有没有出 IMEI,还有不出 ICCID 是不读卡

网友:
不出串号就先修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基带没U1 V1没断线,没ICCID,没运营商,那就是接收的问题,,先天线开关,再2G功放,后射频。包好

射频是哪个芯片  中频吗,大神
射频是哪个芯片  中频吗,大神

网友(2019-09-17):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5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