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540开机无限重启风扇狂转

楼主(2017-12-10):
联想E540故障为见到logo后无限重启,进BIOS里也是一样反复重启风扇狂转,南桥换了,CPU也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 有人修过吗???

网友A:
ME BIOS需要合成
还这样检查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 BIOS需要合成
还这样检查温控

大神能不能详细点。。没看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详细点。。没看懂。哈哈哈

换桥后需要合成BIOS ,或者淘宝找个原厂的BIOS。都这样时,想想初始故障是什么?有无进水缺件等,风扇狂转原因可能是桥 BIOS 温控 EC内部程序都有见过。

网友(点评):
说对了 还是BIOS事 有找了一个合成的刷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