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苹果绿灯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7-12-10):
我手里有一个苹果820-3437-b 开机暗屏绿灯不亮 ACIN   ACOK   3.42都正常不知道问题哪里了  EC还没有换  绿灯不亮 EC的问题 那暗屏也是EC的问题吗  求解决

网友:
条件正常很可能是EC问题,见过EC程序不对会自动上电,电池不触发且不能充电,无线网卡也用不了的现象。

网友:
看看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一般升压电路都容易出问题 但是你这种有可能有关系 如果条件正常换一下试试

网友:
1.量sys-one-wire=3.3V?air3437可以换小板和cable试试看。
2.ec工作条件:3.42V,smc-reset=3.42左右,晶体起振。

网友:
可以换个EC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是充电小板排线的问题

网友:
同版型 料板拆EC换了再说。。。。。。。。。。。

网友:
怎么匹配这个ec呢    怎么匹配这个ec呢

网友:
这个 原因太多了,我遇到  不亮灯的 就有一下几个故障:电源 小板    ,小板到 主板的 排线    小板上的 3V 断线 ,  3.4V  电压  故障,太多了 ,楼主要看看 是否 有进水 ,这样可能  更好找到问题。祝你 有个好结果。

网友:
对了 ,我觉得 应该排除EC 的问题 ,   能亮机  ,还有 你要看下 键盘排线  是否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