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本子大短路,心里过不去的砍

楼主(2017-12-10):
昨天晚上行里拿来个dell本子 ,14R Aluminum Edition ,插电源大短路,本子很好修嘛,dell的本子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老板拆机,发现CPU上管子导通,让我换了两个上管,我心里感觉CPU好的概率都不大了,但是量CPU供电13欧姆,还行,换好了,给他上电,亮机了,真是不幸中 万幸啊,CPU没坏竟然,还好吧。他说让我在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免的客户在拿回来,我说没有必要了,已经都亮了为啥还要加焊芯片呢?他说为啥管子坏?我说就是质量的事呗。他说可能是芯片的控制脚虚焊造成的。我感觉不是,心里不想加焊,容易加焊了后会不亮。
还是执行老板的命令吧,加焊完真是发生灾难了,这个板子有个窟窿,加热后变形严重,现在就不亮了。我心里就过不去这个砍,原来不亮的机器,修好了,又不亮了,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非常失落,我没看见亮机,我的心里还算好点,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砍怎么能过去呢?

网友A:
修好它就过去这个坎了,cpu供电芯片用烙铁溜一遍就好了,用风枪也容易吹坏

网友B:
修亮了,再次处理有时真会出现无法修复的事,曾经遇过进水机器,清洗就亮了,但看到很多元件引脚黑色氧化然后上锡拖亮后就再也亮不起来的事,但以后遇到这样的依然会拖亮。
老师傅的提示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它就过去这个坎了,cpu供电芯片用烙铁溜一遍就好了,用风枪也容易吹坏

焊盘变形严重,不好焊了   很容易有脚焊不好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亮了,再次处理有时真会出现无法修复的事,曾经遇过进水机器,清洗就亮了,但看到很多元件引脚黑色氧化然 ...

进水了肯定会加焊,周围有很多件都腐蚀了,加焊没有毛病,像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必要,虽然我修好了没有提成,我看不了这样的事

网友D:
现在的板子材料很差劲的, 风枪温度不能太高,风量要最小的,焊这些芯片不能着急,要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板子材料很差劲的, 风枪温度不能太高,风量要最小的,焊这些芯片不能着急,要慢慢来。

是啊   我是有预感的,其他本子我都没说,这个就有感觉

网友E:
你用的是多高的温度,板子都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多高的温度,板子都变形了

温度是正常的,只是这个本子板子爱变形

网友F:
当时不加焊、用着不行吗。你老板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时不加焊、用着不行吗。你老板真是的.................

哥  要是我我也加焊   毕竟是一名维修人员  既然客户付钱了那我们就该折磨做

网友:
这确实有点蛋痛,有时候干成功了,叫完美结束,没干成功,就成了多此一举了,你这点不算啥了,上次换苹果的屏幕,一张屏几百块,就为了搞得完美一点,结果..啪..的一声,你懂的

网友:
如果是板层线路故障,那问题可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了肯定会加焊,周围有很多件都腐蚀了,加焊没有毛病,像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必要,虽然我修好了没有 ...

加焊一下没有错,至少会稳定些避免引起返修,如果短期内又让客户拿来那对你店的信誉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赚着卖白菜的钱  操着卖白fen的心  不容易啊兄弟

网友:
这么容易鼓的板,也许用烙铁焊比较好

网友:
这个板大短换完两个CPU供电上管,CPU供电芯片我一般也换掉,以避免返修。。。这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板子就变形了,就有点悲剧了

网友G:
这板子也是坑啊  ,这么一怼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也是坑啊  ,这么一怼就变形了

嗯 也是啊  下次注意就行了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的,拆下来,重新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