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A1707换屏

楼主(2017-12-10):
哪位大神有换屏的视频。链接也行,怎么拆不开。。。。。。。。。。。。。。。。。。。。

网友:
我们换屏的哥们换过,好像不是太难,我换kb头大,3小时。

网友:
这种屏确实不好拆,视频去网上找找看,现在一般都是直接换总成

网友:
额   这种可以去学啊  视频估计不会出来了

网友:
用发热胶拆,有卖的才平板那种 TB有

网友:
我用吹风机搞  有时难免会尅坏

网友A:
用背光慢慢拆就是啊,自我感觉习惯了就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机器都是一起用胶粘的,恨死了

网友(2018-01-09):
这可是个精细活,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想要把技术学会,总是要交学费的,弄坏了就当学费

网友:
和A1534结构类似,粘胶强度高很多,,,,,将不明白慢慢摸索把

网友:
一般都是换总成   拆坏了其它的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背光慢慢拆就是啊,自我感觉习惯了就很简单的!

用背光拆是几个意思?

网友:
直接换总成 。。。            风险低点

网友:
难拆,都是用风枪拆的

网友:
苹果的吗  苹果的我再也不换屏了  那个B壳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慢慢摸索吧 如果没换过 要不换一套 要不寄给别人换 自己试验的结果还是比较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