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进水主摄像打不开维修经历

楼主(2017-12-10):
昨天有客户拿个6s进水屏幕水印拿来修,换背光拆开后发现里面还有水接口附近还有腐蚀顺便吹干清理了下
换完背光 客户发现主摄像打不开了
换了个摄像头还是打不开
最近刚远程听了老徐几节课就想着刚好可以拿来实践下
于是开干
先测12,14脚1.8v供电 有
2,4脚 1.2v供电 有
22,24脚I2C总线值390也正常
最后发现U3200坏了,拆开果然4脚腐蚀了
旁边借个电吧

从C3124借了3V电压飞到C3200
本来到这里应该就维修结束的
结果开机主相机还是打不开
前摄能打开  本来这里应该是再换个相机试一下的
我一时没想到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
继续拆开测 结果没测到1.2v电压
一路测下来一直测到电源IC那边都没有..
然后我就蒙圈了  想着去借个1.2V过来
到处找不到1.2V的 然后发现有一个PP1V2到CPU的 就想着借过来试试
结果借过来开机直接定80了....赶紧拆掉...
后来一想前相头能打开我就测了下前相头也是测不到1.2V
而前相头1.2V供电和后相头的供电是同一个线路的 PP1V2_CAMERA
为什么前相机测不到电压相机却能用呢
于是我又拿了个摄像头装上
开机...好了 我了个去...
我这后面就是瞎鼓捣啊...

虽然机子是弄好了
还留下个疑问
为啥我开始测的时候2,4脚能测到1.2V供电
后来却测不到了...其他I2C 还有1.8V供电都能测到就1.2V的测不到了
不知道为啥

网友A:
恭喜楼主,走了弯路不要紧,换来了经验

网友B:
哈哈哈 跟我一样  有时候就是不注意  然后一通乱查   最后只是因为一点小问题

网友:
学习,我没学过电路,思路清晰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
放大镜很好,这个是几倍的。

网友:
牛逼 这个可以了不错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网友C:
测不到 就是时序的问题了 先有1v2

当有2.8v后就没了    我也是猜测 帮LZ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跟我一样  有时候就是不注意  然后一通乱查   最后只是因为一点小问题

测到最后发现前面都是白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走了弯路不要紧,换来了经验

只能慢慢摸索积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不到 就是时序的问题了 先有1v2

当有2.8v后就没了    我也是猜测 帮LZ分析一下

这就不清楚了 = =!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1.2V好像就开机那几秒钟的时候可以测到,后面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