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华硕K42J白屏故障维修一例,RN9239这个排阻是哪个在主板哪里,有图片最好。...

楼主(2017-12-10):
华硕K42J白屏故障维修一例
笔记本型号:华硕K42J
故障表现:可以触发,不能亮机
接到机子时,客户只说电脑有时死机,有时白屏,当时太忙,没仔细看,就让客户填单,打发走了。修时发现根本就不能亮机,顿时紧张,拆机发现板子很多地方已经修过,原来二进宫的机啊
找到公共点打值正常,各大电感打值都正常,观察外观发现屏接口附近的两个六脚元件丢失,查找相应的图纸,发现是一个复合MOS管和一个单MOS管,再根据电路图分析推理出来:

这两个MOS管是屏供电的转换电路,当L_VDDEN为高时,Q4511A 导通,Q4511B截止,+12VS经RN9239 100K欧排阻加到Q4504、G级、Q4504导通+3VS转换成+3VSLCD屏供电,既然两个MOS管没有,那也就没有屏供电,屏也不能亮。MOS管没有,只能网上订货,先分析电路图,发现Q4504这个MOS管只是提供转换功能,那就先把5.6脚给连起来,让供电过去,那么屏就应该能亮,把5.6脚直接连起来,确定连接正确并不短路的情况下,接上外设和屏幕,上电电流上到1.5A左右且有跳变,屏幕也亮了起来,直接进系统,找了个电影测试了一个小时左右,没有死机及白屏现像,没有发现客户描述的白屏现象。
  既然上家已经把两个MOS管拆了,就证明应该和这两个MOS有关,那么就先查这两个MOS管的条件,L_VDDEN这个信号开机后过高, 3.3V 才是正常的,再查Q4511的6脚为3.3V 也正常,再查Q4511的3脚为 2V左右不正常,应该是12V,而且Q4511管子已经拆下来,再查RN92395脚为12V正常,那就只有C4503这个电容,难道是它短路?把它拆下来再量Q4511的3脚还是2V左右,这里也有问题,发现连接的东西都被拆了,难道上家怀疑是板层的问题?凭经验判断也不应该,那就只有RN9239这个排阻,拿万表量阻值 100K欧正常 ,8个脚都量了一遍,都正常,思考了一下应该还是排阻有问题 阻值正常不代表它就正常,拆下来找料板换个104的排阻上去再通电测量,Q4511的3脚为12V 是正常的,故障源终于找着,原来是这个排阻不正常导致屏供电转换有问题,就会引起白屏等故障,到此故障解决,此次维修完毕!望之前发这帖的楼主或知道的各位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这有一台进水后白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望之前发这帖的楼主或知道的各位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
@aeioui,你好,RN9239这个排阻是哪个在主板哪里,有图片最好。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