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楼主(2017-12-10):
跑码不过内存,测试卡显示1515,   刷了BOIS还是不过内存,内存槽好的,内存电压1.5   .求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把内存的SPD和系统管理总线都测一下。

网友:
内存还有其他供电都测试一下,还有复位

网友:
内存的SPD和系统管理总线测一下,还有个参考电压

网友:
15应该检测内存了,你的bios确定对吗,还有供电,cpu代换下。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SPD SMBUS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修好了,是我CPU也坏了,悲哀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CPU有时也会内存不过,CPU是好的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是我CPU也坏了,悲哀

G1610的CPU,连续的遇到好几块坏的,不知道是啥原因。主板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