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联想G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7-12-10):
联想G40  NM-A273  Rev:1.0

同行拿来一只联想,说是开不起来,接到手后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6,自动上电到0.2A,过几秒后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再次触发。这种情况多半是缺少供电。

拆开后裸板再次上电,故障依旧,问题确定在主板上,在通电的时候,测量各大电感,发现除了显卡供电以外其余的供电都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去测量显卡条件,而是直接测量3V  5V的转换电路。

通过测量,果然 3V 和5V的电压只有1点几伏。简单的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Q24要完全导通的话,G级要为高,这时候看G级只有2.6V,G级受控于Q27,而Q27控制级SUSP必须为底才不会导通。测Q27工作条件正常。

于是把目光转向Q27的D级,发现也只有2点几伏。 它的电压来源是+20VSB,测量也是只有2点几伏。于是找+20VSB的来源,是由PQ202产生的。

这边测量Q202,发现3脚19V。1脚只有2.6V、测量管子及周边无短路,本着秒杀的态度,于是直连Q202的DS级。

再次上电,经过几次跳变,接上屏幕直接亮机

 会员5026572元2022-11-3 16:38
 会员5026572元2022-11-3 16:34
 会员9733022元2022-10-18 15:03

网友A:
楼主功夫很到位  维修经验可以  修的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夫很到位  维修经验可以  修的时间应该不短了吧

是啊 整整 修了一年的笔记本了

网友B: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还是好修的,遇到个S415开机亮下就掉电,没有头绪啊,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经验丰富  没有走弯路,感谢分享

网友C: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万用表是福禄克15b的吧,,,

网友:
像这样缺电的就是考验理念知识的时候到了,经验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万用表是福禄克15b的吧,,,

少侠  好眼力啊  正是15B+

网友:
现在的维修大神 真是 多多 地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向你学习了

网友:
昨天修的一模一样的故障 VSBP没导通过来也是这管子 直连了

网友:
这样的我喜欢。带点实物图片。感谢楼主

网友:
在帮你顶顶。以后多多发发这样的

网友:
掉电后能触发一般是缺少供电, 有短路就触发不了了

网友:
看来学习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哈哈  经验也有不行的时候.

网友D: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网友:
老司机啊,缺压掉电,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还是好修的,遇到个S415开机亮下就掉电,没有头绪啊,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

大哥   水帖子就没有意思了把

网友:
本着秒杀的态度   这句话我喜欢 因为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缺少供电。         楼主就是细心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是各电感瞬间有电压,电流上电0.2几0.3的样子就掉了,后来加焊u好的,看到楼主这种情况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绝对的老司机啊,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估计都是受潮进液之类的多。。。

网友:
仁宝的vsbp和广达的15v升压设计都是异曲同工之妙        二级电压转换不够或者没有或者进系统掉电都是必查的

网友:
我看到上面有个小洞洞,真是小洞洞 就是太明显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掉电,一般能再次触发,LZ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这样直连没有其他的隐患吗?最好找个换一下!

网友:
这样直连没有其他的隐患吗?最好找个换一下!换一个是不是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维修实在让我佩服啊!要是我早就放弃了,是实地学员么。。

这样的都放弃那还修啥

网友:
我有意见,多几个你们这样的人,我专业换板维修人员没饭吃了。

网友:
这机器这里很容易出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测试下PQ22的G级电压是多少V 呢。

网友E:
鼓励发帖。。。。加分了。。。豆腐干热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的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电压受EC控制的,直接连接起来也确实是一个方法,赚钱要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鼓励发帖。。。。加分了。。。豆腐干热

你加的分呢?

网友:
这板子cpu坏的多,容易烧........

网友:
非常喜欢这种秒杀的心理 哈哈 能偷懒就偷懒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F:
阿林又上精华了,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这种还是问题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林又上精华了,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现在好像 改规则了   精华 很容易得到啊        难度降低了

网友:
看来基础扎实,思路清晰,不错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简单快捷的搞好故障,没有一定的经验是不行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就是厉害  感谢分享

网友:
好厉害 楼主 学习了 楼主的思路真的清晰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楼主

网友:
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多数都是少电压吧。。。。。。。。。。。

网友:
仁宝的3v后继出问题导致的开机不显示 轻车熟路

网友G:
楼主有天赋 休一年笔记本就这么牛逼
阿林Zz
是的 牛逼吧
详情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天赋 休一年笔记本就这么牛逼
是的 牛逼吧

网友:
跟高手学习,这技术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