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感觉身体被掏空

楼主(2017-12-10):
    最近是特别的清闲,上门安装了个浴霸和吊灯,接到快递电话说是有个快递,暂时放了邻居家了,第二天到店里拿到快递(没记得买东西),打开看到笔记本,原来是同行送修的笔记本,正好闲着没啥事干,打开笔记本的一瞬间心就凉了,B470,看到就恶心头疼的机器,这台笔记本是好久之前一个同行和我说的,我以为客户不修了,只知道是进水了,迅速拆机,裸板看到主板以前动过,目测了一下主板,我的天那都烧透了呀,心都凉了,上图看看吧,感觉B470的身体被掏空啦(主板不好,我都没心情啦)处理这个洞洞可真是麻烦,短路严重,越弄越大,最后好不容易不短路了,赶紧上油烘干绝缘
板好几个地方进液体腐蚀,待机,保护隔离

   腐蚀掉件,主要是同行说外接还能亮机,这就麻烦啦,还是先把所有的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吧,洗板水刷了一遍还是感觉很严重,只能找图纸吧所有的腐蚀管子电容换了,以绝后患,这就要细心点了,主板被这不明液体腐蚀严重,基本上绝缘漆一动就掉了

  终于换完了,上电试试,还好,主要是看着屏线接口地方烧穿了麻烦啦,对照着图纸,发现就是烧断了三个触点的1、2、3脚是DCBATOUT_LCD,这个是19V的,第4脚是空脚,处理一下没有短路的,一开始打算把这个接口换掉的,心想太麻烦了,直接把这个19v的供电连到屏线上就好了,接屏线,找了一张破屏试试,万一把好的烧了(目前还不清楚客户屏幕好坏,希望别坏),上电出现LENOVO 但是暗屏,这应该是缺少信号了,可能就是那个透了的洞断了
   按着图纸先打了一遍阻止,发现目标第5脚BLON_OUT_C,无穷大,对图纸

   BLON_OUT_C断线,直接飞线到接口,上屏幕

终于修好了,亮机,大师傅路过一下,给你小弟加分支持一下吧,写帖子不容易呀

统一回复一下,屏供电的这个地方已经烧了,为了确保不至于再短路,建议把DCBATOUT_LCD和DCBATOUT之间的保险去掉会好点

网友A:
最重要的是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B:
楼主这个功夫了得,补洞高手值得称赞

网友C:
厉害。。。。           补洞高手值得称赞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换板了,修感觉类,也不划算啊

网友:
在这里只能佩服了,厉害厉害!!

网友E:
不错啊,烧成这样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F:
厉害 还好没烧到其他信号线 不然补线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收了多少钱呀???????????????

收不上钱,同行的,最近不忙就搞搞,要不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功夫了得,补洞高手值得称赞

“补洞”要圈起来,年底要考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补洞高手值得称赞

主要是不忙就搞搞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换板了,修感觉类,也不划算啊

换板子同行就不找我了,也收不上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烧成这样了,这都能修好

在金钱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还好没烧到其他信号线 不然补线就蛋疼了

就烧断了一根信号线,这个地方是19V的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屏供电的这个地方已经烧了,为了确保不至于再短路,建议把DCBATOUT_LCD和DCBATOUT之间的保险去掉会好点

网友:
我是电脑外行,但楼主技术好牛,也够有耐心,不顶不行啊!

网友:
这样子还修啊,不怕返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