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刷机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7-12-10):
问问大家
iPhone6P刷机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求稳定的那种。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爱思助手,还有爱思助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助手,还有爱思助手都可以!

itunes,还有爱思助手都可以!打错了

网友:
用爱思助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