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块itx 小主板 hm65 板载i5 3317u 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7-12-10):
不开机 通电不插内存也不报警  cpu不热  是不是bios坏了 芯片刚刚被吹下来了 求bios文件

网友:
原bios文件  原bios文件  原bios文件

hm65 原bios.rar

网友:
bios供电 -0.2v  什么问题  桥片都不发热

网友A:
ok                         好了了吗???????????????????????

网友:
主板各部分都供电正常吗....................................

网友:
bioS文件下个试试先刷一下吧
............

网友B:
我遇到这种都是最先BIOS,刷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这种都是最先BIOS,刷了再说。

bios 芯片量了一下没有电压  -0.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                         好了了吗???????????????????????

没有  bios 芯片量了一下没有电压  -0.2v  这样不是文件问题了吧 ? 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