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不出内存电压

楼主(2017-12-10):
ga-78lmt-s2 版号REV1.1,,,,,开机通电不出内存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第二张图片发错了,,,,,,,,,,,,,,,,

网友A:
技嘉主板ga-78lmt-s2 版号:1.1,开机上电不出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ga-78lmt-s2 版号:1.1,开机上电不出内存电压???

楼主你这图是北桥供电,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
有DDR1.5V_EN的话,建议楼主换内存供电芯片看看。比如RT8120。

网友:
楼主先查下6脚EN,再查2.4脚有无波形

网友:
15v那个地方是5v不对吧,还有s3对地没有这么低啊

网友:
按内存供电芯片条件测量吧,BOOT VCC  EN  都正常吗

网友:
测内存供电芯片RT8120D的条件 1 5 7脚电压,条件正常就换一个芯片

网友:
查图纸内存供电的开启脚受S3_STATE(南桥)控制,实测对地值为006??????????

网友:
内存的供电芯片及上下管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