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大短维修

楼主(2017-12-10):
由于是大短,没有去找图纸,各位都知道,大短是最好修的,可我却用了2个多小时,
于是用表测量各个电感点,没有发现短路,由此说明电感后级芯片都没有烧坏,问题不大,心想又是一个秒杀的机器,然后开始从电源输入开始量场效应管,发现PU3801击穿 ,(4407A)料板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取下坏的场像管,换上场像管 ,再次用表查后面,因为烧场像管肯定有严重短路的,测量相关电路的电容 ,场像管,发现场像管都没有击穿,电容好多短路,于是用上了,大家都喜欢的烧机大法,从1V,2v,试到3V,电流都满表,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原件发热,这下发呆了,原想秒杀的机器,今天不给面子了,估计短路太严重了,因为表测电阻是2.02欧,我的表笔短路也是2欧,于是又换了好几处位子烧机,故障依然没现,表上显示1.5v。电流4.5A,就是没有元件发热,用万用表测电压,都是0V,怎么可能发热呢?于是肉眼找看看有没有烧的,发现有一出烧的很狠的地方,EC97烧焦了 ,主板也烧鼓起来了 ,取下电容,用到刮开了烧痕有点突出 ,然后换上电容 ,用表再次测量,发现还是2欧,到处看看又发现一处烧痕 ,又是一颗电容烧毁PC4518 ,取下电容,用表测量主板,还是短路,换上电容,再次烧机,依然电容两边没有电压还是0v,,电流表上依旧是4.5A,1.5V,实在没法,就找到相关的电容拆了十几个测试,电容都是好的,主板依旧短路,再次测量相关的场像管,是不是漏了,测试结果一样,都没有短路,于是灵光一想,开始发现的电容烧的鼓起来了,是不是主板层于层直接短路了,因为烧的很厉害,铜皮连在一起,还是没有想到主板电路会短路,于是再次拆掉电容,用到肖掉一大片铜皮看看,结果发现铜皮下面有一个小点 ,原来问题在这里,同点是接地点 与EC供电的主线击穿短路,再次用表测量,电阻是几百k,不在短路,处理好焊上电容 ,插电测试,开机电流正常 ,到此主板修复亮机 ,不过耗时太长,由于开始没有发现主板EC供电铜皮下面的接地点,导致时间流失。供电与接地直接大短,导致烧机法失灵,此机共3处烧坏,一个PU3801场效应管,一个EC97 电容以及焊点下面绝缘层烧坏形成短路,一个PC4518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同行遇到过我这样的事情。

网友A:
外观明显的还是容易看出来 有的外观看不出来就只有 一个个测试了

H55
你这个头像也台给力了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外观很明显哇!楼主没看到吗?

网友C:
拆开主板还是先仔细观察看看主板,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明显的还是容易看出来 有的外观看不出来就只有 一个个测试了

烧点正好是电容下面,谁会介意电路板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外观很明显哇!楼主没看到吗?

看到的只是电容烧了,主板在电容的链接点烧了,没有想到主板铜皮下面是接地,当时看到的只是烧迹,没有 其它链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主板还是先仔细观察看看主板,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再动手

明显的就烧了2个电容,表测一个场管,没有想到电容焊点会出这种事,我还特地用刀割出好远的空位

网友(2019-04-22):
我今天也收到一台,大短,等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