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PWM电路

楼主(2017-12-10):
我觉得PWM电路输出电感前级是脉冲交流电,后级是稳定的直流电。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来个较真的说一下

网友A:
前级脉冲直流电。因为交流电经过ATX电源,或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早已经变成直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脉冲直流电。因为交流电经过ATX电源,或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早已经变成直流电了。

前级是直流电经过电感逆变成为高频交流电

网友B:
是脉动直流电,因为电流方向没有随时间而改变,只是大小发生了变化。这个和交流电经过桥堆整流后不加滤波电容所产生的电压相似。不知对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脉动直流电,因为电流方向没有随时间而改变,只是大小发生了变化。这个和交流电经过桥堆整流后不加滤波电 ...

电压方向确实发生了改变,不信你可以拿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压方向确实发生了改变,不信你可以拿示波器量一下

是电流方向发生改变不是电压方向。按你说的电压也没过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方向发生改变不是电压方向。按你说的电压也没过零

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 ,简称为AC。也称“交变电流”,简称“交流”。一般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电流或者电压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流方向发生改变不是电压方向。按你说的电压也没过零

电压没过零?那条地线下面的的脉冲是什么

网友:
我是来看各楼大神的点评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