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G驱动板,有个原件烧了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7-12-10):
AOC 2219VG驱动板,715G2507-1-K
有个三条腿原件烧了不知道是什么,有知道的说一下型号,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直连,但是过程很曲折。

在论坛上听大神说后集可能有短路,我测量了对地阻值也不短路,就拿了其他驱动板试试屏幕,
结果也是哪个场管烧了,可是问题是屏供电也没短路呀!陷入懵逼中。
最后拆开屏电路板测量了连接的一个三脚管没事呀,最后看到电容就猛插,终于在后集的后集发现电容的阻值很低,
而且一个电容变了颜色就是他了,直接去掉,不短了了!
将烧掉的场管直连,接电源板,屏线,电源,开机亮了!

问题已解决,就是怎么把“求助中”改成“已解决”,谢谢!!

网友A:
小功率mos管,随便一个驱动板都有,作为屏供电的转换管,代换的话就是笔记本的屏供电哪里,实在找不到就直连,记得测下屏那变对地阻值,看看屏坏了没有

网友:
屏供电转换小mos管,这个管子烧了,屏供电保险看下坏了,还有就是屏线是不是有问题,屏线有问题也会烧这个管子

网友:
2楼正解 这个应该可以秒      备点坏驱动板很有必要

网友B:
是一个场管,,,,请看图。。。。。。。。。。。

网友:
P沟道的MOS管,屏供电用的,实际可以用线直连。

网友:
支持直连,得打下屏供电的阻值。。。。。

网友C:
先测试下屏再修板子否则容易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mos管,随便一个驱动板都有,作为屏供电的转换管,代换的话就是笔记本的屏供电哪里,实在找不到就直 ...

好的我试试,看看行吗,希望屏没有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下屏再修板子否则容易悲剧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场管,,,,请看图。。。。。。。。。。。

这个电路图哪里弄的,太厉害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驱动板上有

网友:
2楼说得对,后级不短路的话直接搭过去

网友:
不要直连的。那样容易白屏的呀。

网友:
这么干,稳定不稳定,会不会发热量过大,再次坏掉啊!

网友:
屏供电  5V的   直接焊死就OK了

网友:
给屏的5V 供电 的MOS管 可以直连                  没短路就行

网友:
供屏上电压的三极管。也可以用场管换的。

网友:
这样的修好了有成就感,修不好直接换

网友:
电路图哪里有下载的呀,电容短路造成MOS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