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待机问题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7-12-10):
头几天收到一个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通电大短路,以为又可以捡钱了,先报价格打发客户走。客户走了以后拆开机器,发现屏线接口那一个电容烧坏了,不好补电容了。去掉不装。还有充放电管击穿(这个应该算是这个机器通病了)换掉以后不短了。测量3V 只有0.5V,5V只有1.7,测量各引脚阻值也正常,换了两个芯片 都 一样。郁闷了。去论谈上看了下,说是温控引起的把待机拉低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PU201换上去故障依旧。订了几个新的换上去也是同故障 ,测量PU201的阻值也是正常的。折掉PU201,3V5V就是的,也能开机,装上去就不行。不知道这个芯片不装行不行。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