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装显卡驱动卡死

楼主(2017-12-10):
  hp pavilion 14 装显卡驱动就会卡死,装进去的话就进不了系统 在安全模式禁用独显就可以进系统 想问是显卡问题还系统 重装系统是win10的,机器是i5 5200u 五代机器win10系统可以用驱动精灵打驱动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好弄 越小的问题不好弄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试下这样解决:
再重装一次系统,装到解压驱动时取消安装驱动直接跳过,装完后肯定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去HP官网下载相应驱动进行安装 试试

网友:
你用官网驱动试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试下这样解决:
再重装一次系统,装到解压驱动时取消安装驱动直接跳过,装完后肯定正常进系统 ...

惠普官网型号太多了没有找到这种型号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