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70版号LA-B091P显示后掉电

楼主(2017-12-10):
B40-70版号LA-B091P显示后掉电
同行拿过来的机,一听能显示但是掉电,就放着一边了最后在修
难啃的骨头最后吃
结果没想到这块骨头咯脆嘣
拆开后盖一看,BIOS电池座贴了胶布   明显扣电池把座子抠坏了
主板拆出来后仔细一看  有个小电感缺个角    应该是同行碰掉了个角
心想难道捡漏    直接换了一个电感在测
结果尽然就好了。。。。

网友:
电感掉了个角就不行吗.............................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的,可能很快又回来了哦

网友:
这个电感感觉饿跟腐蚀了一样一戳就烂

网友:
缺个角就失效了呀,电感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
原来电感缺个角也会导致不稳定啊,小小白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样的好事遇到既然还是同行的  卖电脑的吧

网友:
这也真是太巧了吧,刚好这个是这个电感

网友:
恭喜完修 。电杆拆下后有再量过, 不通吗, 还是碰到而导致接触不好。

网友:
有这么简单吗,电感会引起掉电么???

网友:
。。。。。。。。。。。。。。。。。。。。。。。。。。

这恐怕得返修,修好了也不错,我猜可能是开关条有问题

。。。。。。。。。。。。。。。。。。。。。。。。。。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观察啊 不然这故障修死人

网友:
厉害就这样秒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感觉有点慌啊

网友:
一般电感掉个小脚没关系的 主要看有没有漏线皮,漏电的情况!
否者,也许还会回来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比较少见吧!!!!!!!!?

网友:
电感通不通呢,是不是虚焊了呢

网友:
这个都能捡到漏,仔细+幸运不是谁都能有。

网友:
应该与角无关吧,要不是电感内部微短路

网友:
电感很少有问题的吧,是换上就好了么

网友:
高手这个也让你赚到了,哈哈!学习了

网友:
一个神奇的维修结果  哈哈哈

网友:
电感没断就没问题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电感要它价格高点,哈哈哈。。。。。。。。。。。。

网友:
不大可能,电感坏等不到那个时候才掉电,返修的机率很大。

网友:
原来电感缺个角也会导致不稳定啊,小小白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还是你细心啊!细心就能找到问题的啊!

网友:
有一个小电感缺个角也会引起掉电,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捡漏了呀!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同行没有发现吗?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有多测试吗 有返修的风险吗

网友:
不会是电感撞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                       、

网友:
哪个位置电感啊,能上张图就好了

网友:
电感端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电管另外一面拍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