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问题 VGH飞线到Y侧TAB可以解决 可是屏上没有Y侧TAB 怎么飞线呀

楼主(2017-12-10):
屏的问题 VGH飞线到Y侧TAB可以解决 可是屏上没有Y侧TAB 怎么飞线呀  找不到Y侧TAB 这块屏没有Y侧TAB  不能飞线了吗

网友:
不知道学习中学习,,,,,,,,,,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玻璃基板断路了,转角哪里的问题,遇见过几次,结果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玻璃基板断路了,转角哪里的问题,遇见过几次,结果还是放弃吧

没有Y侧TAB 没法飞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Y侧TAB 没法飞线呀

工艺问题。飞线大多是京东方的  像三星 LG  等是没TAB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艺问题。飞线大多是京东方的  像三星 LG  等是没TAB飞的

这么说 这屏没法修了吗

网友:
进来学习了。。。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还是换屏吧

网友D:
漆包线  和 导电银漆 配合使用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漆包线  和 导电银漆 配合使用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可是去哪里上导电银漆     TAB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是去哪里上导电银漆     TAB都没有

在玻璃基板上,仔细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玻璃基板上,仔细查看。。。。

飞线前 VGH是不是要串个电阻 防止烧屏  接错会烧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漆包线  和 导电银漆 配合使用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高手,如果一般的就别试了,懂得取舍的人才能赚得多。

网友:
现在有很多屏的TAB都直接做在屏上了,飞都没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