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4A进水开机无触摸,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7-12-10):
一台红米4A全网通,进水后吹干开机无触摸,其他全部正常,更换屏幕后还是不能触摸,看论坛帖子里有同行说第三脚是数据传输应该没有1.8V电压吧,我测量,从左往右,第一脚接地,2-5脚全部1.8V左右,6脚2.8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触摸完全失效,底部三个按键也不管用。。大神帮忙看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12-21 11:55):
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弄错手机型号了,我拿的红米3的屏测试的,所以不能触摸,实际还是屏幕触摸坏了,换屏解决!!

网友A:
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

网友B:
建议你接上触摸屏打2.8V和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接上触摸屏打2.8V和1.8V供电

谢谢,还是不明白,给几脚供电啊,每个脚都有电压啊。

网友:
找下图纸看看。。。。。。。。。。。。。

网友:
高手分析的泰特侧了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弄错了 是红米4A,

网友:
。。。。。。。。
解决了吗?
。。。。。。。。

网友:
会不会触摸芯片底角腐蚀了?楼主怎么修好的。发个帖子啊

网友:
触摸坏了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先拿个总成试试看。

网友:
你有图纸吗  把图纸发过来 我给你看看

网友:
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

网友:
吹干只能表面处理下而已 具体还是得清洗下 效果更佳

网友:
能说说最后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建议你接上触摸屏打2.8V和1.8V供电>>>>>>>>>>>>>

网友:
最好把方法分享出来,以便大家遇到同类故障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

               他不一定会修手机吧

网友:
我也寻求大师们的帮助 360vizza 机器游泳了  然后洗刷刷后  开机没反应  当插上数据线充电时 自动点亮屏幕LOG  然后就是无限重启  跪谢各位大师如何下手解决呀

网友:
不会触摸芯片底角腐蚀了?楼主怎么修好的。发个帖子啊

网友:
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打电话给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