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2-B3装系统黑屏

楼主(2017-12-10):
技嘉H61M-D2-B3装系统黑屏,也不能进PE,请教思路!!!!!应该重哪里查起走,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2-11 15:13):
开始可能描述不正确,是装系统和进PE都卡在滚动条。

网友A:
内存 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 硬盘。。。。。。。。。。。。。。。。。

内存,硬盘,都更换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硬盘,都更换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CPU排除过没有,如果CPU确定是好的,查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排除过没有,如果CPU确定是好的,查查CPU供电这块                                                  ...

CPU确定是好的,CPU供电会引起这个呀

网友:
你发的什么,看不见!!!!!!!

网友D:
能进BIOS吗,能进应该主板,内存,电源,CPU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E:
拿硬盘到另一台装.GHO文件,再到这块主板读取

网友F:
vccsa pch1.05v是否过高到1.5v vccpll1.8v是否过高或者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进BIOS吗,能进应该主板,内存,电源,CPU应该是没问题

可以进BIOS。还升级了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硬盘到另一台装.GHO文件,再到这块主板读取

这样试过,换回来一样的卡在进度条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sa pch1.05v是否过高到1.5v vccpll1.8v是否过高或者过低。

谢谢,我马上查查,一直没有思路。

网友G:
已经可能进bios代表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vcore电压一般是正常,这样只可能是你系统或者是其他外设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可能进bios代表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vcore电压一般是正常,这样只可能是你系统或者是其他外设有问题了.

BIOS可以进,就差拆外设了!!!

网友H:
内存或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存或者硬盘.......................................................

这些早就换过了。!!!!!!!!

网友:
进bios代表主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vcore电压一般是正常

网友I:
不安装硬盘看看进PE是否正常,然后更换内存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安装硬盘看看进PE是否正常,然后更换内存再试

这样都试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J:
如果CPU确定是好的,查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K:
很难说,有可能是某些部件之间有冲突,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内存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导致,建议用系统盘安装一下看看,不要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CPU确定是好的,查查CPU供电这块

供电没有问题,应该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难说,有可能是某些部件之间有冲突,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内存质量不好也有可能导致,建议用系统盘安装一 ...

确定了主板,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查起走

网友K:
建议你找图纸看看查一下吧,不行就换块二手的吧,才几十块钱,主板上面有很多元件,不好确定,换个系统也不行吗?散热有没问题呢?刷一下主板的bios看看

网友L:
换插主板硬盘接口,多试几个插口。

网友L:
楼主己经把问题点排除了一大堆,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己经把问题点排除了一大堆,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的确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建议你找图纸看看查一下吧,不行就换块二手的吧,才几十块钱,主板上面有很多元件,不好确定,换个系统也不 ...

已换主板,H61现在挺贵的,120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插主板硬盘接口,多试几个插口。

换主板解决,主板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M:
基本断定的CPU核显问题,开机能显示 系统GHOST完 重启黑屏或者蓝屏CPU核显损坏可能性极大

网友N:
CPU.坏了有可能, 加独显看看 要不换cpu 其次考虑南桥

网友O:
升级一下BIOS再装试试,硬盘跟内存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基本断定的CPU核显问题,开机能显示 系统GHOST完 重启黑屏或者蓝屏CPU核显损坏可能性极大

换主板可以正常,确定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CPU.坏了有可能, 加独显看看 要不换cpu 其次考虑南桥

主板只有一个桥,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升级一下BIOS再装试试,硬盘跟内存影响不大

这些早就试过了,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P:
这种问题要么cpu 要么主板问题。。台机主板也没修的价值,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问题要么cpu 要么主板问题。。台机主板也没修的价值,直接换板。。

这种二手主板,价格还是高。主要是学习维修

网友:
这问题描述这么简单,是来挣分来的么?楼主、、、、、

网友:
内存 硬盘。。。。。。。。。。。。。。。。。.....

网友Q:
芯片故障,所以通过故障。芯片直接换板子,
不知道折腾,屏蔽网卡试试看。能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Q:
芯片故障,所以通过故障。芯片直接换板子,
不知道折腾,屏蔽网卡试试看。能不能安装

屏蔽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R:
换下SATA线,主板上SATA接口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换下SATA线,主板上SATA接口也换一下试试

这些早就试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上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