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NE6 home键和指纹双双失灵

楼主(2017-12-10):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的IP6最近指纹和HOME键有点不灵敏,现在是怎么按什么反映都没有了,指纹设置界面一切正常,就是怎么按都没用,HOME键也不起作用,拆开机器初步看了下,因为是纯白,外观看不出什么异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师们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真正的大师发话,你一般是听不懂滴!就算听懂了,你也没有条件维修与检测滴,出钱让师傅给你弄吧!!我是小白,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大师发话,你一般是听不懂滴!就算听懂了,你也没有条件维修与检测滴,出钱让师傅给你弄吧!!我是小 ...

嗯  也是  如果是能自己动手搞 也想试试嘛  排线上的胶体用什么可以搞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