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字库的数据提取

楼主(2017-12-10):
前几天收到一部废掉的手机,客户说里面有一些照片 之类的没来得及保存,问有没有能搞出来的可能性,咱们搞数据的跟其他维修不一样就是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了,即便是成功率极高 也要谦虚一些的好,跟客户沟通好,说了一些风险及以后的种种未知的问题,我觉得吧做任何事情之前还是要把各种问题说明白的好还是那句话,咱在学校学过手机芯片的拆装处理,搞个字库还是可以处理好的,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拆机,在这就不一一细说了,其实,像国产机也没什么好拆的,再说了,本身也就是坏的,没什么可顾虑的。。。。。

  其实这些对于那些大神来说是特别简单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入门的小白。所以有些东西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再结合论坛上的一些方法。搞数据是一项很烧钱的活,有朋友问我,什么软件合适,说实在的,这些东西市面上大把,至于合不合适,你得亲自去实践了。

网友:
怎么连接信号数据线的 用什么工具

网友:
不错不错,很厉害啊!前几天我一个u盘提示格式化,怎么搞都不行,一狠心格式化了,东西全没了。恢复软件扫描出来的文件都打不开

网友:
看起来有点高大上的感觉啊
用的什么工具链接的

网友:
楼主分享的挺好 值得学习、、、、非常厉害!

网友A:
感觉你发的贴子就是充数,没什么可吸取的;
手机数据恢复这块目前确实比较模糊,你的帖子除了吸睛以外,给维修的朋友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发的贴子就是充数,没什么可吸取的;
手机数据恢复这块目前确实比较模糊,你的帖子除了吸睛以外,给 ...

数据恢复本来就是模糊的概念,我发帖子只是给各位兄弟描述一下我的流程. 再说了,你既然去过实地,就应该知道搞数据的哪来的那么多这个图纸哪个点位的,你当修苹果和笔记本啊 船长和老徐会给你一些图。搞数据光一个wenhex和pc3000就够研究好久的了。
我也去看过你的那些帖子,没图纸 你修个毛线呀!

网友:
大神教教怎样弄啊,看起好高大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恢复本来就是模糊的概念,我发帖子只是给各位兄弟描述一下我的流程. 再说了,你既然去过实地,就应该 ...

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一技,留人一手有意思吗?你用的什么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C:
楼主应该说下用的什么软件读取的!!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说下用的什么软件读取的!!

现在好多这种软件可以用  如果有引脚定义的话 飞线也是可以的。我用的读取座然后配合的winhe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一技,留人一手有意思吗?你用的什么数据恢复软件

这个还用问吗?图中的界面 只要是搞数据的都能看出来啊,很普通的一个软件啊,再说了,在实地老师都会给的啊!给人鱼就可以了。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个人的悟性了。你既然去过实地,每期都那么多人,同时间 同老师 同设备  每个人到最后能掌握程度也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