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7-12-10):
用降压模块做的5v手机充电器   怎么充不进去电

网友:
降压模块是线性DC直流的而充电器是脉冲的电压。而且它始终比被充电的电池高0.2v压差。

网友:
降压模块是线性DC直流的而充电器是脉冲的电压。所以冲不进去

网友(2018-01-19):
是接口没有处理好吧。如果是直接连接手机的话,有的手机开机状态下由于电压过高等问题,识别不了,关机状态下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