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2求助

楼主(2017-12-10):
型号:S7-392
故障   开机到0.08马上掉电,然后可以再开,也是0.08掉电,无短路,瞬间有CPU电压,其他小电压也正常,有修过的吗??

网友:
认真查查吧应该缺个电压,或者转换电压

网友:
开机掉电应该是缺电或者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