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61维修心得

楼主(2017-12-10):
最近修了映泰TP61也不下50片。基本上概括起来如下问题
1.不开机,如果主板上电池电量低于2V,测量开关针电压0V。就会造成不触发。更换电池解决
2通电上CPU后触发开机,所有电压正常,通电3秒后自动断电重启。刷bios解决问题
3插上电源,触发就掉电,心想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把CPU拿掉,再触发,不掉电了。。可以放心的测电了
测到图中所示的UP15140芯片时,没有电压,上网搜了一下,可以用RT9214代换。
跟RT9214一样的电路,那就先把7脚相连的三极管拿掉再试。。
拆掉三极管,触发正常,跑码亮机。。
4通电CPU没电压,测量isl6363芯片的EN脚有没有1V的开启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更换EN脚相连的二极管。故障解决

网友:
虽然我还没接触电脑主板这一块,楼主分享的挺好,很仔细

网友:
楼主分享的挺好,很仔细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像这样的板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耐心修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挺好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