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87-G43 无时钟,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7-12-10):
MSI Z87-G43 无时钟,无复位 通病   内存 CPU 各大供电正常  唯独没有PCH-VCC  拆掉两个小六脚  就OK 了

网友:
楼主知道这6脚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挣钱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查到那个两个小六脚芯片去的  有图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中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起来,下次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PCH-VCC电压几伏啊.手头刚好有一个我的电压是1.5V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