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8的CPU阻值求助

楼主(2017-12-11):
本人初学手机维修,看到论坛有些坛友不小心干坏了A8 CPU(短路),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毕竟是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初学者。但没办法,手机大短路没修好,想搬板试试看,于是用300度的旋风风枪把CPU吹下来。由于不敢肯定CPU是否被我干死了,所以我去除了上盖测量了CPU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一项PP1V8 供电对地阻值低了将近300多,心里有点害怕了,想问问坛友们是否正常(我知道万用表是有误差的,但相差200是否正常?)还有0V9/0V95 PP_GPU 供电 阻值为103是否也正常?
PS:由于CPU点距特小,而且我没有专业的放大镜,只有小的40倍放大镜。我是用高温胶带贴在CPU处测量的,类似精准定位这样子,所以我测量的数据应该不会弄错点测量。

① 0V775/0V95/1V0 PP_CPU 供电       参考:CPU AJ17(阻值 279)     实际测量:阻值 212
0V9/0V95 PP_GPU 供电             参考:CPU AJ25(阻值 166)     实际测量:阻值 103
③ 0V9/0V95 PP_VAR_SOC 供电         参考:CPU G26(阻值 486)      实际测量:阻值 419
④ PP1V8_SDRAM 供电                 参考:CPU D33(阻值 无穷大)   实际测量:阻值 无穷大
⑤ PP1V2_SDRAM 供电                 参考:CPU E33(阻值 无穷大)   实际测量:阻值 无穷大
⑥ PP1V2 供电                       参考:CPU G33(阻值 无穷大)   实际测量:阻值 无穷大
⑦ PP0V95_FIXED_SOC 供电            参考:CPU AJ6(阻值 277)      实际测量:阻值 228
⑧ PP1V0 供电                       参考:CPU E8(阻值 267)       实际测量:阻值 248
PP1V8 供电                       参考:CPU AK1(阻值 767)      实际测量:阻值 461

这是参考图,参考图是网上找的。有一个水印大伙无视即可。希望坛友们帮帮我看看,再次感激不尽!

网友A:
修手机关键是你要有配件作后盾,象你这样搞得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关键是你要有配件作后盾,象你这样搞得累死!

初学者的我难免有心里恐惧,总是想小心些最好别处差错,望见谅:'(

网友B:
你这个搬板基本上就是没事做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搬板基本上就是没事做练手。

就是初学~所以才练手搞 你们别欺负新手好不:'(:'(

网友:
吹坏的 二极体值趋向0,  一般都是在路测的二极体值,不同的表会有误差。
无明显短路就行

网友:
真正的手机维修师傅不可能一句咳成一学就会,不搞废三五部手机就是奇迹。学陡不必太再意成败,用心感悟工作中的得失才是王道,否则一生对于电子这行永远都是学陡,这样的话才真的可怕。

网友C:
手机维修重要的是芯片植锡,电源,CPU字库 谢频模块这些最好都要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维修重要的是芯片植锡,电源,CPU字库 谢频模块这些最好都要重植,

嗯 感谢您的良言,说得太对了!我一定会好好领悟!祝您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