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机械革命MRX6S-LM01(板号NTSN1521.VER.1.1 PDF图纸啊!

楼主(2017-12-11):
谁有机械革命MRX6S-LM01(板号NTSN1521.VER.1.1) PDF图纸啊!

网友:
。。。。。。。。。
这个主板很少看到
。。。。。。。。。

网友:
到淘宝去找一下看不?买一个了,这种难找了

网友:
没有哦,再找找看,找到了分享出来。。。。。。。。。。。。。。。

网友:
这种估计麻烦了  图纸很少

网友:
没有见过啊  这个确实太少!!!!!!!!!!!!!

网友A:
手里接到一个这板子,上电0.8不过内存,只能测到平台复位和25M晶振,bios刷了,故障依旧,不敢轻易动了,这机器真头疼,没有任何资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里接到一个这板子,上电0.8不过内存,只能测到平台复位和25M晶振,bios刷了,故障依旧,不敢轻易动了,这 ...

不对吧,这机器我修好了,不上内存电流到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这机器我修好了,不上内存电流到1.4,

你这个啥故障修了啥?那我这个还没到过内存那一步吧,修的头痛。

网友:
这个真没有。。我也在寻找。你找到了分享一下。大家一起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这机器我修好了,不上内存电流到1.4,

你的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是啥,我手里的按开关电流就直接到0.800转风扇,风扇停下来就是0.770、没有图纸,没有方向,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是啥,我手里的按开关电流就直接到0.800转风扇,风扇停下来就是0.770、没有图纸,没 ...

我这个是大短路,待机3V短路,拆了EC后不短了,换了一个EC
然后保护隔离又短,保护隔离的P沟 G极悬空了,取点P管后,芯片也是无穷大,又换了一个保护隔离的芯片才好的。
没图,我也只有盲修,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