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2016 年以来 SSD 固态硬盘涨价了?

楼主(2017-12-11):
从2016年6月以来,各品牌固态硬盘都不同幅度的涨价了,电子产品不是应该越来越便宜吗?

网友:
其实主要原因是技术升级的间隔期带来的短期供不应求。
SSD的主要部件就是NAND。而NAND的主要供应商主要就四家,三星、东芝/闪迪(这两家制造设施在同一个公司里,所以算一家)、美光、海力士。
传统上,SSD,或者说NAND的价格一直是下降的,是因为技术不断进步,大家一直用更先进的制程去做NAND,比如40nm然后28nm然后1Xnm、1Ynm、1Znm。先进的工艺可以在同样大小的晶圆上实现更高的存储密度。可有一天,终于走到一个瓶颈,就是当线宽小到一定程度,会有电子的隧穿效应,没法穷小下去。
这时候,技术上就从传统的2D NAND转向了3D NAND。就是传统上,大家只在芯片上盖了一层平房住人,现在得盖楼房。在NAND die内部做堆叠。
然而这个3D NAND是很难做的。财大气粗的三星从2012年就开始做,亏本做(因为做出来良率或者说合格率太低)做到2016年才实现盈亏平衡。其他三家基本2016年才开始很小量地做。
当所有人都看到3D NAND是未来趋势的时候,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减少对传统2D NAND的投资,而是选择等3D NAND做出来,再直接投3D NAND的产能。于是,在这个间隔期,需求还在增长,而供给增长突然一下放缓了,于是就带来了短期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显示器涨价的逻辑也类似。厂商都在抓紧研发和投OLED,但又很难,很多人暂时做不出来。大家几乎停止了传统TFT-LCD的投资(三星甚至关掉了一条7代TFT-LCD产线,把厂房空出来做OLED),于是同样造成了短期的供不应求。

网友:
价格疯涨的SSD,在2017年会怎么样?
前言:
  经过SSD价格疯涨的一年,在2017年该会是什么局面?对于个人用户选购SSD时候又该如何抉择?且听本文为你一一道来。
  从去年Q3开始,原厂存储颗粒就一直大涨不停,对消费者最大的影响就是SSD价格一路狂飙。对此众多消费者在购买SSD的时候除了对售价无可奈何之外,也常常会陷入选择的迷茫状态。本文旨在告诉读者SSD产业在去年发生了什么,将会如何发展。如有想法欢迎在评论去留言,对于文中不足之处恭请各位斧正。
一、存储颗粒大涨的原因
  对于SSD售价如脱缰的野狗一样狂飙这样的这种现象,笔者先来分析下其中的原因,主要如下3点:
  1、三星boom7事件后,为了扳回点成本,就得靠半导体业务,要知道,三星的原厂内存颗粒和闪存颗粒的市场份额分别能到达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所以这可以算“导火索”之一。

图为16年闪存原厂颗粒市场份额
  2、由于2D NAND的制程已逼近物理特性的极限(目前的10nm级阶段以15nm为主),要想进一步提升Die的容量密度,只能想3D颗粒转化,所以几大原厂颗粒厂商都在规划自己的3D颗粒产能,随之而来的就是2D颗粒产能的缩减,并且3D颗粒的产能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去年真正意义上量产的除了三星就只有镁光/英特尔了,东芝要到今年才会爆发(参考金士顿的A400),至于海力士笔者并不看好。

图为各闪存原厂制造商的颗粒制程规划
  3、原厂内存颗粒也好,原厂闪存颗粒也罢,不单是PC业务在用;随着电子设备市场的发展,各种产品对大容量颗粒的需求越来越大,比如闪存SoC eMMC,eMCP和UFS等,加剧了供求关系,也进一步影响了采购原厂颗粒的成本上涨。

此图为16年闪存系列产品的各比重
二、今年固态主流方案介绍
  那么,今年家用级固态会是什么样的发展呢???
  在此之前,本来先来说下目前固态市场的普遍情况,没想到这几年没有任何改变,那就是公版。可能大多数都知道,或者听说过,对于不了解的读者,此处说明下:在固态领域这没什么奇怪,一个市场往往都会有odm(贴牌)的产品出现,A厂商负责固态的硬件和固件研发,而B厂商拿到成品以后,只要稍加点缀,一般就是外壳包装设计,取个响当当的产品名字就拿出来买了,没有任何技术性而言;至于某宝的一些DIY产品笔者就不阐述它的运营方式了。所以,固态领域水也深。下面开始正题。
  首先说说来群联。去年凭借性价比级NVMe方案PS5007的群联,可以说又是一款拿得出手的主控,其实早在15年,东芝就发布了OEM产品XG3,由于供货渠道的特殊,到了去年才经常听到它的名字。上面说了公版一事,恰恰就是群联的一条龙服务,除了东芝的XG3和今年的同硬件方案固件定制的OCZ RD400,其余都是纯公,没有听错,就是纯公。比如影驰的铁甲战将M.2,包括建兴中国的T10。今年的群联主要会提供两个方案:PS3111+东芝3d tlc,PS5008(此主控可以看做是PS5007的四通道阉割版,还有一个无外置缓存方案,计划用与BGA SSD的研发)+东芝3d tlc。今年年初金士顿发布的A400,等产能成熟可能会换成3D方案。
  接下来是慧荣,和群联一样,擅长一条龙服务,除了亲密合作的镁光和英特尔,就剩下威刚最至死不渝了。威刚目前发布的固态,都是慧荣纯公,近期还发布过最强SM2258定制版SX950。由于慧荣的开卡工具技术成熟,到了现在2017年,还有很多金士顿V300和三星850evo假盘在市场流通,主要以SM2246方案为主,还有的则是SM2256。慧荣今年的方案主要以SM2258搭配IMFT的3d颗粒为主,同时可能也会发布SM2260的增强版。
  第三个说下美满,即Marvell(俗称马牌)。了解固态领域的人,基本都知道马牌在918X时候的辉煌,各种非公百花齐放,同时也完全榨干了Sata 3.0的性能。如今的美满,发布了88ss1074和88ss1093,令人眼前一亮的产品大不如前了,所以素来不做公版固件的马牌,在去年也只能和国内厂商合作出点纯公产品;因此,现在只要看到一些三九流产品(比如金家的,不包括金士顿)宣传用了马牌主控,基本就是88nv1120的纯公,这颗主控拿来做移动固态硬盘还好,用来做家用硬盘就不行了,比PS3111还惨,而且颗粒基本还是白片。虽然马牌今年年初发布了88ss1074和88ss1093的加强版,分别是88ss1079和88ss1092,主要还是会以88nv系列的合作方案开发为主。

此图为17年主要主控(不计入三星)
三、上半年可入手固态参考
  最后,笔者推荐几个最近可以入手的固态,包括OEM固态(OEM固态简单来说就是非零售版,一般都是拆机片)。另外,笔者并不提倡用纯公产品。
   1、东芝的Q200EX
  经典的HG6 TC358790XBG方案,Sata接口是自家的A19 MLC,而去年发布的M.2版则换成了15nm MLC,成熟稳定的方案,此款产品一直是主流级MLC固态的首选之一。(还有旗下子品牌OCZ VX500,HG6系列的收官之作,Sata旗舰性能,当然价格也是旗舰的价格)
  2、金士顿的UV400
  88SS1074定制版,颗粒用的是东芝15nm TLC,不过是自封片(应该也是出自力成之手,自V300的颗粒门金士顿已经不敢乱偷换颗粒了),以大号U盘著称的金士顿,这款固态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重金打造的定制版固件,虽然性能比较平庸,但是稳定还是最重要的。
  3、西数的Blue系列
  此款产品是西数收购闪迪之后再次杀入消费级市场的首发护航之作,其实就是闪迪X400的固件优化版,88SS1074+闪迪15nm TLC,得益于固件的深度定制,这款产品相比先辈提升了颗粒的耐久度,性能上也更加稳定,可以考虑。
  4、闪迪的至尊超极速
  作为闪迪零售级旗舰的巅峰,轻轻松松榨干Sata3.0带宽的性能,虽然已经停产了,如果手头充裕,还是可以入手一款。
  5、英特尔的600p
  LSI闪存部门的“变故”,英特尔在去年拿出了540s和600p,反响平平,甚至骂声一片。这款产品首发的时候,256G版在某宝的价格一度刷到500左右,当然现在的价格有点对不起本身的性能。笔者推荐这款产品的原因是出于稳定和英特尔的保修(英特尔的入门零售级固态很难翻车),如果考虑到这几点,可以考虑这款不像PCIe的PCIe固态。
  6、浦科特M8Pe系列和OCZ RD400系列
  两系列都是不错的产品,但是由于目前非公零售级PCIe固态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这两系列产品在手头充裕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关于二者的性能之争,总体来说M8Pe的随机性能强一点,RD400的连续性能强一点。
  另外,对于其他PCIe固态,除了平民价格的PS5007公版,一般可以考虑三星的几款OEM固态,即SM951,SM961和PM961。三款价格其实差不了多少,推荐直接入手SM961,当然OEM产品的保修基本就是文明用语,不过喜欢这种高性价比的可以考虑下。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购买250G/256G及以上版本,必须购买250G/256G及以上版本,必须购买250G/256G及以上版本,重要事说三遍。
  最后的再说一句,今年固态市场的价格是否能降下来,笔者认为还得看东芝。

网友:
固态硬盘行业从业者回答,闪存颗粒占SSD整机80%以上成本,剩下15%成本是主控,剩下5%是其它物料,目前手机厂商对闪存需求剧增,上游闪存厂商2D向3D制程转换良率不高,2D闪存出货减少,近半年闪存芯片保守涨了30%以上,加上人民币汇率走低,台湾SSD主控缺货,最近还查环保,所以PCB成本也涨了(但PCB成本不高),现在你看的零售价格,觉得涨了很多,部分还是原来的库存,新进芯片成本算下来,可能部分品牌的SSD已经是批零倒挂了。

网友:
闪存涨了,过几个月3DNAND产能上来就降价了

=======≠=====================
2017.7.19更新
哈哈哈哈当初随手写的一句话还有好几个评论
不开玩笑了,当初确实是预测大约17年年中会降,但是似乎几月三星出了点事,我也没怎么关注没有去翻具体是什么事,这样不少人认为大概大规模降价推迟到了18年初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远,我个人对此还是比较乐观的,听说各大家基本上搞出来3D mlc/tlc了还一个比一个层数多,三星还多搞了几个工厂
三个月吧,我猜一句三个月后价格松动,无责任猜想

网友:
反对大部分答案,什么产能不够都是YY。
现在我们FAB做Nand产量越来越高、良率越来越好,单die成本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产出wafer虽然没有堆积,但是产能绝对够!

为啥会涨价?这完全是商人策略好吗?!现在SSD越来越流行,出货量越来越大,OEM、个人用户对SSD依赖性越来越大,这样情况下不涨价商家傻吗?别扯什么产能、什么信仰,这就是商业OK?商业是来赚钱的,too 样 too 乃义务。

DRAM也一样,商业策略性涨价。而且最近三星note7赔了可是三星电子为啥还在大规模盈利?!你以为NAND和DRAM事业部是吃瓜的?

网友:
涨价,一直持续涨价
1 RMB贬值。
2 产能走向移动端。
3 产能无巨大提升而市场需求提升

说个难听的,现在 液晶面板涨价至少比年初涨20%,显示器最大头就是这个,内存其实去年涨起来短暂的跌到260附近又涨回300,这年头连TM CPU都有50的上浮。

网友:
目前除了三星,其他家都处于2D转3D nand的产能爬坡期间,3D nand的成熟度还不足,所以涨价

网友:
三星西安厂六月份因为电厂爆炸停产三天左右,当月产能下降两成,这算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
我一直坚信这只是商家策略
三星为了弥补各种亏损而故意的“适当调价”
其他厂子跟着走了一波行情而已

在2016最夸张的低价期,固态甚至降价到了
1.2RMB/G的地步,我很难相信这个价格
对于2d nand的公司而言有什么利润
对于大规模采购而言固态的价格上涨是很难过
比如标配固态的那些笔记本厂家
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只是少买了一些而已
懂得固态的肯定会涨价也买
不懂固态的打死也不会买
牺牲了一定的销量提高了极大的利润
我想我是企业管理层我也这么干

今年年初中芯国际发布了ReRAM
感觉未来中国人也要在这个市场吃饭了
我也极其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看到
高性能存储被打破垄断的那天

网友:
每年都这样。
内存(包括闪存,ssd等等)长久来看是下跌的,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暴涨,几个月之后就好了。

网友:
三星炸了,产能降低,但是要买ssd的人越来越多
ps:以上都是道听途说

网友:
原因很多答主也说过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产能没跟上吧。现在买固态真不是个明智的决定,价格比正常贵了一倍不说,用的还是劣等的片,里外里等于亏了4倍不止。明年新的3d技术生产的寿命要长好几倍,产能上来价格就恢复正常了,反正不差这几个月。

网友:
简直了....受不了.....还在纠结要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