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M510L 卡第一屏 求助

楼主(2017-12-11):
主题:  机器型号华硕 VM510L    机器板号:       机器故障:热机了卡第一屏      很奇怪的问题。  大佬们帮我分析下什么引起的。 桥么?  冷机的时候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信息这么少?怎么分析?但是你这个不是卡LOGO吗?排除外设问题再仔细检测检测,,,,

网友B:
冷机卡logo的时候把风枪温度调低吹吹桥试试,先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C:
ASUS的机器怪问题好多是排阻问题,可以EC和 SB的旁边的排阻看有问题不

网友D:
可能是哪个电阻变大或电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息这么少?怎么分析?但是你这个不是卡LOGO吗?排除外设问题再仔细检测检测,,,,

还没有修过卡LOGO    外设取了网卡  声卡  无线网卡  都一样   请问排阻是一个个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机卡logo的时候把风枪温度调低吹吹桥试试,先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

大哥  我这个是热机卡第一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机器怪问题好多是排阻问题,可以EC和 SB的旁边的排阻看有问题不

兄弟 这个排阻有信号名字么   还是一个一个的排阻打

网友:
外设也要排除,这类问题不是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哪个电阻变大或电容导致的

兄弟           这种 只有一个一个的排阻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机卡logo的时候把风枪温度调低吹吹桥试试,先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

他的意思是你桥吹热,可以判断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用风枪吹,看能不能正常,然后慢慢缩小故障区域,然后查附近元件

网友:
修这种问题要细心,花时间很长,报 价太低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没把我亏死,最后还是退机了

网友:
华硕的 排阻是一大坑     但是也挣了不少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遇到的都是卡logo过不去 我修道过一次是3.0坏了  引起的卡logo

网友:
热机卡LOGO还真是不好判断啊/。。。。。

网友:
你这是进BIOS了呀   要么没检测到硬盘要么设置不对

网友:
这种卡logo一般硬盘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