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 苹果开机后的待机电流

楼主(2017-12-11):
有一台5S  过一晚上就没有电了     我用维修电源开机后  手机待机后还有0.15的电流   请问正常吗?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手机光迅科电?求高手解答

网友:
有一台5S  过一晚上就没有电了     我用维修电源开机后  手机待机后还有0.15的电流   请问正常吗?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手机漏电?求高手解答

网友:
苹果手机没修过,估计电路也比较复杂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肯定不对。估计漏电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   我是个新手  一般漏电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漏电了,测试一下充电有没有异常,能不能连电脑,感光,指南针,还有重力感应……

网友:
充电正常   能边电脑感光正常  别的没有试了

网友:
手机啊 我以为电脑呢

网友:
苹果手机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接电就有0.150A的话已经很高了,所以耗电快。手摸主板应该能摸出发热点,熏会更准确发现发热点。拆发热电容,换发热芯片。

网友:
应该是漏电了,可以先检查u2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