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重做CPU后刷不了机

楼主(2017-12-11):
一台摔过的iphone6重做CPU后结果能联机但无法刷机了,具体情况如下:

1.与电脑联机后itunes显示“正在联系iphone软件更新服务器”

2.然后进入DFU恢复模式

3点击“恢复iphone….”,显示“此iphone的软件当前不可用”。

4.若同时按住shift键并点击“恢复iphone….”选取本地固件,则显示固件不兼容。

5.换块好板刷机测试,则一切正常,可以排除是网络和电脑软件的问题。

反复测试均是如此,本人新手经验不足,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此问题。谢谢!!!

网友:
有2个型号识别电阻的......你测量一下

网友:
看不懂写的什么东西:daxiao:,,zzzzzzzzz

网友:
。。。。。。。。
我是看不懂的
。。。。。。。。

网友:
你先看看能不能检测到什么型号。要么就是cpu挂了,要么就是型号检测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band 1
band 2
线路上的电容
或者CPU虚焊